昂达 ONDA H81C V3.0 主板BIOS通病

楼主(2020-08-20):
两块昂达 ONDA H81C 3.0
一块是触发不开机,一块是不触发。
触发不开机,刷BIOS,发现CMOS芯片损坏,更换为25Q64FVSIG,刷BIOS,修复

另一块不触发,摸F1117芯片发烫严重,摘网卡芯片,还是发烫,后来摘 CMOS芯片,不再短路,更换为25Q64FVSIG,刷BIOS,修复

总结,昂达H81C的CMOS芯片容易损坏,可以用25Q64FVSIG代换

网友:
谢谢分享 下次会注意这个BIOS芯片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按理说这玩意应该不容易坏才对,数据丢失确实都有几率

网友:
设为首页收藏本站开启辅助访问   登录注册找回密码 三星 S19B360BW LTM190BT07

网友:
七彩虹H81也是这样问题   修过五片  都是BIOS芯片短路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:
我手里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,开机亮机慢,不知道楼主修好的开机亮机快吗?

网友:
谢谢分享 按理论这个BIOS芯片不应该那么容易烂

网友:
BIOS芯片短路很少见

网友:
头一次见BIOS芯片这么容易坏的

网友:
还有CMOS芯片

网友:
Bios芯片本身这么爱坏?

网友(2020-10-09):
BIOS芯片真是坏了,

网友:
楼主,你这个bois是几几年的呢?可不可以用烧录器刷?我有一块一模一样的,也是芯片坏了,买了芯片刷不上,没BIOS文件,找了几个刷了不行,官网上下载的,刷了也不亮机,别的没毛病,就是BIOS芯片坏了,你这个能不能刷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