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 打开前置就是绿色 还一直闪

楼主(2020-08-20):
测了前置 和红外阻值 供电1.1 2.85 都正常  更换了前置排线故障依旧  没有遇见过 一点思路没有  网上也找不到一个案例  求各位大佬指点一下

网友A:
前置座的各个阻值真的正常吗?排除外配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置座的各个阻值真的正常吗?排除外配看看

正常  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行  像板层问题

网友B:
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电压没有电流,你要在打开摄像头的情况下测一下各组前置的电压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电压没有电流,你要在打开摄像头的情况下测一下各组前置的电压试试。

解决了   重新贴合就好了  测了三天没事  不懂是不是板层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