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A450一体机

楼主(2020-08-20):
   开机过联想LOGO后无显示,拔掉硬盘等现象依旧,进不了PE,有碰到现象的,不能确定主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!!!

网友:
外接看下拜,外接正常就是屏幕,外接一样的话就是主板了

网友:
没VGA就看键盘灯是否按着能跳变了,能跳变就是主板没问题可能出现在显示电路或屏幕

网友:
因为导通了

网友:
可以刷刷BIOS试试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 或者显示屏

网友:
BIOS问题或者是显卡、桥

网友:
A450是AMD的主板吗?
带不带独显?修过哪些地方?
如果是带独显,则说明独显有问题。
可能是虚焊,加热下试试,
如果是集显就换颗PCU试试。
条件允许的话,可以用示波器看看集显的波形,vccgt信号

网友:
LOGO后无显示  LOGO都显示了 还考虑屏幕吗

网友:
外接HDMI无显示,

网友:
刷了bios 试试

网友:
BIOS刷过,每次冷机子可以开机显示LOGO,过了LOGO就不显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