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指教一下不知道啥这个芯片可以

楼主(2020-08-20):
大神指教一下不知道啥这个芯片可以代用

网友:
网上找不到,应该是电源IC!座等大神回复

网友:
这样6脚的很多可以代换

网友:
你把周边元件都拍出来啊。显示器的电路还是相对简单的。两边都有电容,应该是电压转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