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记烧鸡

楼主(2020-08-20):
小白刚学维修,和主板一起收了块显卡,插主板自动保护,测12伏对地短路,风扇针也是短路,一直听说烧机大法,迅维网也总看到烧鸡,于是用直流电源正极接风扇正极,负极接地没烧出来,正极接12伏针脚,负极接地还是没烧出来,迅维上看到有大神说把电感拆下来,再看哪段短路再烧哪段,拆了四个电感,一个电解电容,上下mos管拆下,测量还是短路,说明不是MOS管和电容的问题,这次从短路的电感一侧烧还是感觉不到,从焊下的mos管烧感觉到图中1147这个电容温度稍温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拆下来测之,确认短路,再测12伏供电脚不短了,风扇也不短了,把拆下的都复位,显卡插主板亮机。
大神们说说为什么前三种情况烧不出来?

网友A:
我的电源不能使用烧鸡打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电源不能使用烧鸡打发

换一个,线性直流可调电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电源不能使用烧鸡打发

用2A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呀!

我就搞了一个!如果嫌电压高,就买个wifi模块,3.3V供电!

网友C:
烧机的确对电源要求高。要不然烧不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烧机的确对电源要求高。要不然烧不起

可能我的最大电流才3A如果5A以上,估计很快就能烫手

网友D:
先学习学习下,有机会再实践。

网友:
前三种有两种烧不出来是不是因为电路中有二极管反向不导通,必须从供电端烧,不知说的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学习学习下,有机会再实践。

实践出真知

网友E:
电容短路在线测不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容短路在线测不出来吗

电路大多数并联,好多电容都是短路,测不出来是哪个的毛病

网友:
前端烧会不会有保护电路,没输出到电容这块。从三极管烧绕过了保护电路然后烧过去了?没图瞎猜的

网友:
一头雾水!!!

网友F:
一般都是哪里短路烧哪里。楼主可能一开始没留意。把电容装回去验证下

网友G:
电容短路的话都烧的出来。电源功率够,电压,电流可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容短路的话都烧的出来。电源功率够,电压,电流可调。

估计电源电流不够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用2A的手机充电器就行了呀!我就搞了一个!如果嫌电压高,就买个wifi模块,3.3V供电!

3A以上的怎么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一般都是哪里短路烧哪里。楼主可能一开始没留意。把电容装回去验证下

有道理,太有道理了

网友:
我也是啊,白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3A以上的怎么做?

我有几个手机充电器,一个0.75A,一个1A,一个2A,还有一个4A的oppo充电器!都是5V的!我用wifi模块,转3.3V 0.7A左右!1A以上,我就不用wifi模块了!直接充电器接两根线

!不过电压5V有点高,要在表笔头上缠个锡丝!用锡丝去触碰短路的地方!这个应该安全些!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我有几个手机充电器,一个0.75A,一个1A,一个2A,还有一个4A的oppo充电器!都是5V的!我用wifi模块,转3.3V 0.7A左右!1A以上,我就不用wifi模块了!直接充电器接两根线!不过电压5V有点高,要在表笔头上缠个锡丝!用锡丝去触碰短路的地方!这个应该安全些!

牛啊,回来也弄个土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3A以上的怎么做?

我有个帖子,你去看看!我也是小白!大神们说烧机是负极接地,搭铁,就是接在显卡,或主板的usb口上面的铁上面,累丝口!那里短路了,就烧那个地方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牛啊,回来也弄个土炮

,比如你感觉三极管坏了,先用万用表量下那个脚是接地,熏上松香,负极搭铁,用正极,去点三极管不接地的那两个针脚,是好,是坏,立马显形!电容也一样,很历害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有个帖子,你去看看!我也是小白!大神们说烧机是负极接地,搭铁,就是接在显卡,或主板的usb口上面的铁上面,累丝口!那里短路了,就烧那个地方!

谢谢,我也是这么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,比如你感觉三极管坏了,先用万用表量下那个脚是接地,熏上松香,负极搭铁,用正极,去点三极管不接地的那两个针脚,是好,是坏,立马显形!电容也一样,很历害的!

谢谢!受教了,回来遇到试试

网友:
学习了,微距拍的不咋样啊

网友I:
测试短路可以把短路的电感撬开一端,
然后测量2端,对地二级值,为低的一端就是有问题。也可以观察法,看看哪里有腐蚀,先把他移开到一边,在测量,还有烧鸡大法,嗯这个得注意电压,首先从可调电源2V电压烧鸡,慢慢的增加电压,然后用手摸哪里烫。这是一些常用方法,希望你用的到。

网友J:
多烧几次就熟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测试短路可以把短路的电感撬开一端,
然后测量2端,对地二级值,为低的一端就是有问题。也可以观察法,看看哪里有腐蚀,先把他移开到一边,在测量,还有烧鸡大法,嗯这个得注意电压,首先从可调电源2V电压烧鸡,慢慢的增加电压,然后用手摸哪里烫。这是一些常用方法,希望你用的到。

非常感谢!我发现有些大婶不愿意把技术透露给小白,幸亏迅维还有像你这样无私的大神,我们小白才能更快进步,少走弯路。多谢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多烧几次就熟练了

说的对,多烧几次

网友:
感谢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(2020-10-23):
烧机电源要求高!

网友(2021-01-05):
烧机大法很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