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教程

楼主(2020-08-20):
请问大家这个主板一个2.2欧2w的电阻烧了不知怎么不开机了能指导维修一下吗我现在换了一个小W数的电阻

网友:
有人吗请问

网友:
这个电阻应该是相当于保险的电阻,你要确认后级有没有短路?然后再上保险。电阻烧了,后面的电路应该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