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_9911p维修记录

楼主(2020-08-20):
联想G405开机蓝屏,有时不能开,开机蓝屏代码116b,键盘进可乐。

给客户交代业务问题后留机,为了减压,维修周期定的比较长了些。

待机电流偏高,开机试机,客户描述靠谱会蓝屏,先软后硬,装系统为了排除显卡驱动问题,虽然无用功,但是也要做一下。

做完系统依旧,可以百分百的理由放弃软因素了,直接上硬菜环节。

拆机跳过……

望闻问切。

我们已经问过了客户,下面我决定闻。嗯! 是可乐,我猜应该是百事的吧。

主板有半边天都是可乐印迹,有多处腐蚀。标记腐蚀严重及特殊部位后,先彻底清理。

完犊子了~~! 清理完后彻底不能开机了。挨着查吧,待机电流0.0046,按键不触发,

基地图纸里有原理图没点图,进水的如果有点图事半功倍,版号通G505机型,没找到点图,放弃点图,直接搞来

开机键没电压,从保隔一路点来,
查到+3VALWP和+5VLWP无电压,
由PU401_8208B和PU402_8208C产生。
8脚B+ 19V正常,7脚4.35正常(由B+经过pr402_499K和PR403_150K分压后得到4.4V),6脚BST_ 2.88V也是正常的,5脚LDO的线性+3VLP也是产生了。

繁琐环节直接跳过,太长不赘述了。

直接查到1脚EN无电压3V5V_EN_R追来源经过PR411换名3V5V_EN,在经过PR407换名EC_ON由EC控制发出,再测pr407两端均无电压,回到EC开始查条件

繁琐环节直接跳过,查到111脚的EC_VDD工作条件不满足,此电压由PU401产生的5脚LDO线性,之前查过了的,5脚是有3.3的,所以可以大胆的去拉一根线了

拉线过程中发生了意外收获,发现一根SUSP#腐蚀严重断线,直接补上。

加电试机,开机完美,装机继续试机,麻麻在也不担心他会蓝屏了,等交单。

网友:
这线拉的有点

网友A:
经验丰富,可以啊,太长的线最好用好线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经验丰富,可以啊,太长的线最好用好线拉

没关系的,3V线性供电,没很大的电流的,主要还是电压够就行。而且这根漆包线也很粗的,只是拍照看不出来

网友:
没关系的,3V线性供电,没很大的电流的,主要还是电压够就行。而且这根漆包线也很粗的,只是拍照看不出来

网友B:
电流表5位的啊
什么牌子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表5位的啊
什么牌子的?

观察挺细致啊,我也不知道牌子,好几年了,拼音是hongsheng,主要也修手机的,所以5位挺好用的。

网友:
S3断线导致的蓝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