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暗影精灵2指示灯亮,无电流求助

楼主(2020-08-20):
接手一HP暗影精灵,开始是不触发,拆机发现公共点正常3V代机芯片发热,不算烫手。断电测各电感没发现短路,判断3v芯片坏,换了。通电按开关指示灯亮,但是看电流没变化跟待机一样,测3V5V都出来了,其他所有电感都没电压。由于没刷时序,先从内存供电入手,测供电芯片PU3001除19V和5V供电其他都没电压。PU3001的S3,S5都直接由EC控制。刷bios故障依旧。怀疑EC IT8987E有问题。但是不知道这EC有没程序,有人说有,有人说没。如果有程序能不能重新刷个程序试试。整个论坛也没见有人发这程序出来。 请各位帮帮忙,下一步该怎么处理。

网友:
惠普的注意适配器是否为原装

网友:
试过原装充电器,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