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61-PLUS开机风扇转一下停

楼主(2020-08-20):
  顾客拿一台华硕H61的机器说是点不亮了,风扇转一下就停。 外接电源,风扇转一下就停,拔掉CPU  12V电源,还是转一下就停.短接绿线,强行加电,发现CPU没有供电,要修CPU的供电,只有到论坛上下图纸了。 看图首先查EN,发现没电压,查EN电压是从PR118另一端VCC  IO来的,查VCC IO 没电压, 继续查 PL311没电压,查PU301的工作条件,发现5脚没12V,查PR303开路PC312短路,短接PR202 2.2欧 去除PC312开机正常 附上此机BIOS 华硕H61-PLUS

网友:
楼主说明的还可以啊 明白易懂 谢谢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A: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82.html,注册后,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,即可使用!详情可咨询客服wxyzc22,免费使用体验!优惠更多!

网友:
有没有打包卖图纸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82.html,注册后,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,即可使用!详情可咨询客服wxyzc22,免费使用体验!优惠更多!

300多一年有点贵

网友:
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一千多买长期

网友:
这问题不要图纸也能修啊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修好收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,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,查图纸、查点位图、查通病查询、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。点击链 ...

长期很合适的哟!

网友:
华硕的H61  不知道厂家作假还是偷工减料的   问题最多

网友:
华硕H61系列的主板,采用的三极管控制信号,及分压信号电阻损坏比较多。VCCIO是系统供电,图纸论坛基本都有,毕竟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(2020-12-20):
及时雨,正找不到思路。

网友(2021-01-25)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