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华硕FX705GM BIOS

楼主(2020-08-20):
型号:华硕FX86S
板号:FX505GM  2.0
内存贴纸:FX705GM
故障:原机故障加电到0.85不眺变,换内存无果。刷BIOS搞定。
此BIOS是TB购买,我已验证能亮,亮机

网友A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,电流0.7a刷BIOS两个原厂电流到1.5a就是不显示。好郁闷呀

网友B:
我这里有一台  开机平不显示  大小写可以切换 刷上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里有一台  开机平不显示  大小写可以切换 刷上试试

考虑其他吧!大小写键能切换和BIOS没几毛钱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今天也碰到一台,电流0.7a刷BIOS两个原厂电流到1.5a就是不显示。好郁闷呀

我这个BIOS没有合成过,直接刷上就亮了,你的如果刷不亮就考虑其他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