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打印机]
兄弟HL2140打印机亮黄灯故障并有黑线

楼主(2020-08-20):
      入了一台二手的2140打印机,换了一个新粉盒,只能打印一页就亮黄灯。拆下粉盒,把侧面的复位杆再推回,又能打印一页。每次把粉盒的复位杆复位就能打印一页,但只能打印一页就亮黄灯。
       看测试页的字符,歪歪扭扭的,还有横黑线。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。请各位师傅指教下。万分感谢!

网友:
把骨架拆开,用毛刷清理电晕丝试下,或者代换骨架试下,原因是碳粉沾到电晕丝和钢网上面引起高压短路造成的。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

网友A:
抱歉,刚仔细看到图片,扭曲的是不是复印出来的啊?先看看打印是不是也扭曲,如果打印不扭曲,复印扭曲,应该看扫描组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抱歉,刚仔细看到图片,扭曲的是不是复印出来的啊?先看看打印是不是也扭曲,如果打印不扭曲,复印扭曲,应 ...

没有复印功能,单一打印。刚刚把检测墨盒的插头拔掉,不亮黄灯。打印还是不齐。

网友:
原来是鼓芯的问题。换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