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PE 系统下 如何解除写保护

楼主(2020-08-20):
尝试了度娘上的各种方法都不行。解除不了写保护,不能装系统了

网友A:
你要说清楚,是硬盘设密码了吗?

网友:
就是呀 到底是解除什么的写保护 硬盘吗

网友:
确实看不明白在说什么

网友:
你是说u盘 吗 ?  u盘的话 就是报废  如果是硬盘 可以直接低级格式化

网友:
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感觉你在自己和自己说话

网友(2020-09-29):
引用 网友A:
你要说清楚,是硬盘设密码了吗?

可能是刷修改过的bios

网友:
他应该说的是硬盘被写保护了,系统做不进去,我之前也碰到过PE模式下装不了,直装模式下找不到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