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11用几分钟 时不时重启

楼主(2020-08-20):
用几分钟重启

网友:
你摔过机器吧

网友:
电池尾插震动还有开机键

网友:
应该是读不到某一个送话器,例如尾插和闪光灯排线上的MIC

网友:
嗯,翻新的机子

网友:
妈呀,又是看门狗故障

网友:
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 尾插 振动器 电池无数据

网友:
11弄好了吗

网友:
我有两台同样记录

网友:
手机不会修 只能看看

网友:
尾插问题,尾插不便宜。。。

网友:
看门狗报错  主要还是看外配

网友:
鑫智造软件里有从iOS日志分析iPhone重启故障的诊断方法与定位,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点。
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82.html,注册后,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,即可抢先免费使用体验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