佳能MF211更换定影膜拆机图解【多图预警】

楼主(2020-08-20):
卡纸,经验主义判断定影组件问题,拆机后发现定影膜不转更,换完成后可正常打印。

①拆开两侧盖板,注意后方各有一颗螺丝,撬的时候底下也有两个卡扣(有打三角符号)

②拆掉顶盖,注意卡扣,从手指那里用力就能扣下来

③拆掉前盖和后盖,注意前盖有排线要拔。

④拆掉两边的铁片

⑤三颗螺丝,取下定影组件。
取下两颗螺丝,掀起塑料盖板。
松掉两边卡簧,灰色的就是定影膜。
发现定影膜不转,更换定影膜,维修完毕。
组装回去就行啦!

附:几处关键点的绕线路径

网友:
楼主挺有耐心的拍这么多图

网友:
楼主还是蛮不错的

网友A:
拆个打印机就跟做个人体手术一样,太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个打印机就跟做个人体手术一样,太累了

其实激光打印机内部结构都差不多,这张图是HP 1008的,大同小异,比老款ThinkPad简单多了

网友(2021-02-09):
大力支持原创

网友:
很好的教学

网友:
这款机器用高速膜还时低速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