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710s-13ikb 16817-1 3V和5V的位置。

楼主(2020-08-20):
16817-1 3V和5V的位置。
求助
联想

网友A:
无线网卡旁边吧
苏嗣波
左下角的位置
详情
苏嗣波
无线网卡盘边 只有一个电感 是多少V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网卡旁边吧
无线网卡盘边 只有一个电感 是多少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网卡旁边吧
左下角的位置

网友:
看看图纸或者点位!!!!!!!!!!!!!1

网友:
这个本子估计已经报废,死刑了。35v电感都发帖找位置,别修了

网友:
,在主板左下角小电池旁是3.3V,SD卡排线下面是5V

网友:
肯定在这个主板上,这个是肯定的,记得联想R720不按开关,3.3和5V是没有的

网友:
应该是左下角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