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修iPhone6同步信号断线导致无触摸维修

楼主(2020-08-21):
  机器型号:iPhone6 无触摸

  故障现象:无触摸

客户描述:

维修过程:

  开机测试触摸无反应也不闪白条,像这种情况一般是黑触摸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CPU根本没有识别到触摸芯片,又结合客户说的现象有可能还有断线的地方。
机子一拆发现上家已经维修过修的还比较严重。

  先测触摸的工作条件供电,测5.1V 有 + _ 5.7V也有。黑触摸升压也有,像这些工作条件有说明白触摸黑触摸已经工作,有可能就是同步信号有问题,通过点位查询。

  从显示接口,到背光测试点到CPU,然后到黑触摸到同步门电路。这个通道上有一个芯片不良就会无同步信号,通过测量测试点通断发现背光IC测试点,到同步门电路U2403开路,直接飞线测试。

  飞好线后开机测试故障排除。

想学手机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iphone 6 不存在触摸通病,板层走线和6p是不一样的,都是人为损坏导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