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加电不显示

楼主(2020-08-21):
笔记本
家电不显示是哪里的问题
笔记本

网友:
小白同学,你这是闹哪样?连个型号都没有,要不发几个图片也行啊

网友:
你家没电了 看下空开跳了么,
要不直接插220伺候下。

网友:
类似求助在看到就删除了
求助说的具体一点也好别人分析 ,
笔记本家电不显示是哪里的问题 ,这个可能原因天多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