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-7460 开机不显求助

楼主(2020-08-21):
DELL 14-7460 板号LA-D822P 1.0
触发 键盘亮,大小写有反应,屏幕不太明显的闪了下背光,以为是背光坏了,打灯没显示,前后
拆机换了个屏(这机是IPS窄边框-高分-72色域)换了个普分试了下,正常显示,于是报价定屏,于是我就要疯
发了三块不一样品牌的屏,没有一个能显示 都是开机轻闪一下,用普分怎么都显示,进系统都正常,发回来的IPS窄边框-高分都不能显,

求助各位老板 指点 方向,

网友:
我见过这样 事情,屏上有个码片好像得写数据,数据不匹配就是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这么麻烦了啊。

网友:
是没有背光还是不显示 以前我遇到的只是没有背光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充电灯是怎么闪动的?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,你的解决没,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换个高清的试试,见过一台机子4K屏找了个屏插上不显换成4K就好了

网友:
看他的是不是熊猫屏 熊猫屏比较特殊 多数不通用

网友:
不好意思,一直没来回复,搞好了,换了个IPS普分屏,因为没有原屏,一直以为是高分的,

网友:
多数不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