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FM2 无声音 换ALC887修复

楼主(2020-08-21):
技嘉FM2 主板 无声音
GA-F2A85XM-DS2

声卡ALC887,前置后置均无声音,系统可以认出型号。

顺着gree接口,往前找,过2个75欧姆电阻,过2颗耦合电容
连接ALC887 35 36引脚
测量这2路是通的。

直接测27脚参考电压,0V。
芯片损坏×

风枪取下887声卡

报废主板上拆一个ALC887焊上去。
焊了3次才焊好。一次是歪的,第二次是焊上去不发现声卡。
没办法,用AB胶水先粘住定位,然后用风枪焊。

进PE,打上声卡驱动,DX9测试,顺利发声。
附:技嘉GA-F2A85XM-DS2  图纸一份

网友A:
楼主这主板垃圾 ,都怪技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主板垃圾 ,都怪技嘉

板子挺好的。我自己也是用的fm2,730的u,配个210亮机卡。办公炒股速度溜溜的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很快定位了问题,确实不错,学习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板子挺好的。我自己也是用的fm2,730的u,配个210亮机卡。办公炒股速度溜溜的。

你搞个A8 5600K 试试不带显卡 温度都在70 度

网友:
如果是我 就直接USB的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了

网友:
佩服楼主的焊功

网友:
好吧,可以有,换声卡6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