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R9 270x 显卡黑屏维修

楼主(2020-08-21):
请大佬们指点一下
一块270X 显卡黑屏不能使用,测得辅助供电短路。上管S(下管D)对地短路,旁边三颗红色电容正极,背面三个钽电容对地短路。
根据论坛大佬280X 线路图,判断为电容正极线路短路,请大佬们指点一下,下一步应该查哪里?

网友A:
上下管拆了电容拆了看还有短路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下管拆了电容拆了看还有短路不?

上下管拆了还是短路,根据论坛大佬发的一张280X的线路图,我判断是电容正极那一路短路,可不知道线路怎么走的。这个是希仕的 风枪450度 拆不下一个元件。。。

网友:
看图片你这个应该是显存供电,要不你就烧机看看,应该会有发烫的,但是电压电流都不要超过设计的

网友B:
电感拆了,判断前后级,供电短路就好办,后级短路就放弃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感拆了,判断前后级,供电短路就好办,后级短路就放弃吧

大佬,核心上的电容好几个都短路了,这是不是说核心完蛋了?可通电的时候核心也发热。。。

网友(2020-09-20):
引用 网友C:
大佬,核心上的电容好几个都短路了,这是不是说核心完蛋了?可通电的时候核心也发热。。。

我也有一张这型号的卡,这个供电应该是核心的显存控制器,一般0.9V左右,二极值100多,断开电感,判断前后级,如果后级还短路,很大可能核心挂

网友:
我的卡是这相供电没出,检查为AM113芯片14脚EN没电压,直接就近拉了个3.3v,目前已经修好,280的图纸芯片可以参考,外围线路还是不一样的,这么老的卡,懒得跑线了,能用就行,自己用的卡佛系修一下,哈哈

网友:
电感拆了,判断前后级,供电短路就好办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