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求助:联想ideapad110-14isk升级1080p高分屏问题

楼主(2020-08-21):
原装1366*768的屏幕,效果实在堪忧;然后在TB逛了一圈,想升级成1080的屏幕。有的说换屏线能升级,有的说不能升级。
于是乎才疏学浅的小弟我,从网上买了屏线和屏幕(型号:B140HAN01.3),报着探索的精神和追求高清屏的希望换了上去;点不亮。点不亮。。。百思不得其解,就找了一下这款主板(LA-D562P)的图纸,想看看到底主板支持不,结果太高估自己了。看不懂...看不懂...
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接口是否支持,万分感谢!
PS:如果可以支持,应该怎么选屏幕呢?(原装屏幕型号:                 N140BGE-EB3)

TB买的屏线图(该线接1366的屏能正常显示,但是点不亮1080P的屏,对比了一下原装的屏线,多了2个线)

附主板图:

网友:
这个得改bios吧

网友:
不支持,看主板上有没有多的那一组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不支持,看主板上有没有多的那一组线。

小白一个,不知道怎么看,我把主板的图片发上来,麻烦帮忙看看。谢谢

网友B:
高分屏的板子都不一样的  数据线都不一样  这样装是不行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高分屏的板子都不一样的  数据线都不一样  这样装是不行的

主要是一个小白,不晓得怎么整!

网友:
亲不咨询下卖家?看图纸接口上是有2组数据线,应该是支持1080的屏。

网友C:
再看下主板实物对应脚 有没这三组电容,粗看了下好像有一组没装?图片不是很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再看下主板实物对应脚 有没这三组电容,粗看了下好像有一组没装?图片不是很清楚

是这个位置差了一组没有装么?这个太小咯吧!手工能装上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再看下主板实物对应脚 有没这三组电容,粗看了下好像有一组没装?图片不是很清楚

好像这个位置差一组0201的电阻,

网友:
图纸发下 看看里面有没有说明

网友:
我记得以前也类似换过,没有换屏线直接就好了,可能机器不一样吧

网友C:
是电容,也只能装上去试下。图纸应该是对应多个硬件版本的,具体还是要看的的主板是否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电容,也只能装上去试下。图纸应该是对应多个硬件版本的,具体还是要看的的主板是否支持。

哦,我以为是电阻呢

网友D:
2通道,2k可以

网友E:
电路上看不出什么问题,如果屏显正常的话建议你换别的屏试一下,或刷屏的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通道,2k可以

还可以换2k的屏幕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路上看不出什么问题,如果屏显正常的话建议你换别的屏试一下,或刷屏的BIOS

768的屏幕显示正常,1080的点不亮

网友F:
发过来帮你搞好

网友G:
新手折腾这玩意就是烧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新手折腾这玩意就是烧主板

不折腾,不折腾,看看就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发过来帮你搞好

非常感谢,太远咯!要是有个重庆的大神愿意折腾下就好了!

网友:
发快递也不远

网友:
楼主,想想就好,不要去动手改,单六屏好单八,双八屏相差很多的,不要胡思乱想了什么都想改,买个BYD直接改个BMW更划算。

网友:
哎  拖拉机上费用装宝马的发动机 我也是醉了

网友:
接屏幕 是一下

网友(2020-10-20):
哥们儿图纸哪搞的?发一份呗827158202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