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2913WMt 不开机 灯不亮 没任何反应,电源板有5V 输出,

楼主(2020-08-21):
U2913WMt 不开机 灯不亮 没任何反应,电源板有5V 输出, 电源板换过新的,一样毛病,问题在驱动板,哪位大神,知道驱动板那块问题,不是MCU 问题 应该是驱动板电容 不好, 也有   谁知道说说也可以加我微信,13153218833    解决问题  发红包给你

网友A:
这红包不好拿,

网友B:
楼主搞定没有,手上一台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红包不好拿,

这红包不好拿,支持一下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搞定没有,手上一台一样的问题

还没搞定 。,这个机器通病应该

网友:
这个我看论坛应该是通病,哪位大神修过

网友(2020-09-27):
先检查驱动板的供电,3.3 有些有2.5 1.8 1.2这些电压正常不
有没有短路
都正常了刷程序

网友:
5v转3.3v电路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