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进水双路1366有复位不跑码

楼主(2020-08-21):
一张进过水的超微X8DTI,刚开始CPU1的VTT供电和CPU0的内存供电有些腐蚀,VTT只有0.2V。洗板水刷干净后VTT供电正常产生,但是有复位不跑码,测量两个CPU供电0.9V,两个VTT1.2V,两个内存供电1.6V正常,测北桥供电1.2V正常,看大佬们修这样故障要看BIOS和时钟,再测BIOS第一脚3.3V正常,PCIE时钟也正常。到这里就不会修了,有没有老哥懂双路1366时序的指点一下呗? #求助哪位大佬帮忙修修吧#

网友A:
这板子换板也不贵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板子换板也不贵把

能修好还是修好吧,能省下不少钱

网友:
对 换吧  一个几十块

网友B:
这个要先装CPU0的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要先装CPU0的吧?

测试的时候两颗CPU都装了也不跑码,还不清楚什么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