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二修 说修不充电 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加电开机定住30毫安

楼主(2020-08-21):
有点无头绪 换过u2 和充电ic  英特尔板子 单上层板子加电不漏电 开机定在30毫安   连接电脑没有dfu 也没有充电电流    逻辑码片有点破损  逻辑码片破损会导致开机定30毫安吗 谢谢

网友:
上家自己换过u2和充电ic   但是现在问题是开机定在30毫安  之前碰过英特尔板子是单上层定在80毫安时正常的

网友A:
查CPU条件,晶振,供电

网友:
让cpu工作先吧

网友:
定30毫安  ,有点像cpu上盖没工作,查查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CPU条件,晶振,供电

修好了 也不知道是电源表头不太好还是晶振 反正换了一个 又加焊了一遍 发现电流上去了 上家是说能开机的

   主板尾插接口更换了一个 因为有个阻值正常ol  这款板子有个点0   短接了上面三脚mos管 还是问题一样 充电电流0  更换了充电ic 充电电流变成0.07  更换u2一样 更换了那两个大电感l3340  l334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CPU条件,晶振,供电

不清楚 只要温度下去点  主板又变成开机定30毫安  不修了 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