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20%电量自动关机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20-08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去售后检测一下,不行换一块电池看看,不要想着新机电池就不会出问题

网友:
通常这种问题多半是电池故障,如果出现2到三次就可以判定为电池

网友:
电池的问题,

网友:
以前苹果6S冬天会出现这个问题是电池问题,售后免费换的。

网友:
摔了一下!就30%  20%也自动关机了!

网友:
在保就去售后,自己还是别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