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GREN 松人R290

楼主(2020-08-22):
求助朋友们图中那两个芯片的真实型号,网上到处查不到。哪位朋友有了请告知一下,感激不尽。

后来芯片被我刮开,内部隐约能看到一点点 有个IH,还是TH ,不知道是个啥牌子.

同志们最终结果来了,非常像这个图片中的芯片,待我验证后再来 THCV226 TQFP128 THINE图像传输串口接收芯片。我看到的下面刚好也有v226模糊字样。

真实型号已确定是“THCV226 TQFP128”此机已修复,既然各个网站都查不到,我就去全部公开,搞我,我叫你们板子也卖不出去,死贵很。

网友A:
这个芯片还没修过  关注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还没修过  关注一下

这个型号应该是被打磨过,一个驱动板要近400,吓死人。

网友B:
现在做维修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没资料,但能买得到的东西呀,可以叫高价,某宝一搜一大把的你能收个多少钱?

网友C:
这个芯片还没修过

网友D:
这个应该是4K的驱动板。可以查查看

网友E:
直接换板吧!刚才帮你看了一下某宝400大洋 芯片打磨过了 看不到型号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直接换板吧!刚才帮你看了一下某宝400大洋 芯片打磨过了 看不到型号的

是的,便宜的也要近400,烦死了,明知道这个芯片坏了,却没办法修。

网友:
期待高手帮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做维修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没资料,但能买得到的东西呀,可以叫高价,某宝一搜一大把的你能收个多少钱?

一个板差不多400,根本没人去换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个应该是4K的驱动板。可以查查看

2K 144hz  27寸的,查不到任何资料,烦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芯片还没修过

被打磨过,无法查到型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2K 144hz  27寸的,查不到任何资料,烦死了

什么问题,没有就在TB要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问题,没有就在TB要吧

5v短路导致两个芯片中间的那个五脚烧了,然后两个芯片就跟着挂了,5v已经修好,5脚芯片也换好了,可以正常开关机点亮背光,现在就差两个芯片了。搞不定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便宜的也要近400,烦死了,明知道这个芯片坏了,却没办法修。

这板估计是番禺那些大佬开发的!以前找不到板就找去那边找,一般都能找到,就是花时间!客户给不起价就算了,客户能给得起价格就直接换吧!还有一个就是佛山那边的雅瑶村特别多这些东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板估计是番禺那些大佬开发的!以前找不到板就找去那边找,一般都能找到,就是花时间!客户给不起价就算了,客户能给得起价格就直接换吧!还有一个就是佛山那边的雅瑶村特别多这些东西!

感谢!我看TB有板,确实都在那个方向,无解了,客人给不起价,2k屏浪费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这板估计是番禺那些大佬开发的!以前找不到板就找去那边找,一般都能找到,就是花时间!客户给不起价就算 ...

已经被我查到真实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已经被我查到真实型号

什么型号?分享一下

网友:
就是图中芯片,已经修好了,直接刮掉它一层,底下打磨过的,还有一点点痕迹,慢慢拼凑尝试,找出来了。呵呵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板估计是番禺那些大佬开发的!以前找不到板就找去那边找,一般都能找到,就是花时间!客户给不起价就算了,客户能给得起价格就直接换吧!还有一个就是佛山那边的雅瑶村特别多这些东西!

已经查到真实型号,已修好

网友G:
恭喜楼主,这种打磨的芯片最坑人。
xinkemeng
坑人的很,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查了很多资料,才搞出来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恭喜楼主,这种打磨的芯片最坑人。
坑人的很,也花了一些时间去查了很多资料,才搞出来。

网友(2020-11-19):
我的松人R290显示器也烧了 拿去维修说买不到配件 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