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主板 IB43M 不显示且风扇不转 ST D728和ST B728都是NCP1589A(B)通用

楼主(2020-08-22):
测了一圈,发现没有芯片组电压,没有前端总线电压,当然CPU电压也就没有。按照INTEL上电的流程应该先有桥供电,所以着重检查桥芯片的条件。实际测试条件正常,特别是7脚 EN端有2.3V,说明是桥供电自身问题。最后换供电芯片好了。

网友:
这种板还修。

网友:
这种电脑主板现在修的非常少了

网友:
b43芯片组,还是以前的老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