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待机哒哒响,B+ 跳变 不触发 ?

楼主(2020-08-22):
一台联想G470,待机0.01-0.04来回跳,主板上有哒哒哒的声响,声音很小不能判断是那个元件响的,测电压,3.3V, 5V都正常。

1,断开显卡供电和CPU供电电感,不响了,(只是试了几次,也不能完全确定)
2,接上CPU供电电感,用集显,可以正常开机显示,但是有时候又会响。
3,把保护隔离的PQ301 PQ302和充放电芯片换了,还是一样

请教大家,怎么判断是什么元件响的啊 ?G470的板子很熟了,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

现在发现B+电压不稳定,从14V-19V 来回跳变,ACON也是跳变
刚开始测3V  5V 正常了,没有测公共点电压

经过一通换件,换了3V 5V电感,保护隔离管,充放电芯片等
现在测试十几次也不响了,偶尔还会有响一次,拔掉再插上就可以了
就这样勉强交差了,估计是电阻电容之类的,实在找不出来了

网友:
用示波器查看各路输出电感波形,响声大多数是大电感发出来的,最好代换电感,希望给你点思路

网友:
响声不太好搞,之前也碰到过

网友:
示波器在主板维修里面用的多吗

网友:
这要用到示波器了,,,,,,,,,,,,,

网友:
他们说的搞完了不得行就查待机芯片频率设定脚

网友:
响影响使用吗、不影响不用管他

网友A:
你不开机、待机状态看看是不是有哪个电压先出来、我估计你这个是CPU供电这边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开机、待机状态看看是不是有哪个电压先出来、我估计你这个是CPU供电这边响

除了待机电压、

网友:
某个三只脚的管子?

网友:
公共点电压跳变,说明公共点有短路,电压不稳保护电路不停触发

网友:
现在发现B+电压不稳定,从14V-19V 来回跳变,要从这个不跳到跳的地方开始查问题

网友:
闭着眼就住啦

网友:
前几天修过一个,不触发,是开机小板断线了,修好之后有时能开机有时断电,一查B+有轻微的变跳,经过排查之后发现是DC座子那里有两根线,其中的一根地线都粉了快断线了,重新焊接一切ok。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:
声音响可能是电容,或者电感,要一个个排除

网友:
待机芯片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