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TypeC供电的笔记本。

楼主(2020-08-22):
        现在比较新的笔记本大量采用TypeC供电,维修电源没有这种笔记本的转接头,很不方便。
        最早买了普通的转接头,后来知道,那只能用在手机上。

        后来买了苹果Magsave2转TypeC,这个好用。现在使用,多数情况可以正常工作。只是它本身有160-60mA的电流。

        再后来,买了小米,联想的三根线的维修线。这个线没有说明书。根据客服的指导,只接电源和地两根线,另一根线空着。结果试机时把维修电源和主板都烧了。

        还买了一种苹果的7根线的维修线,这个线也没有说明书。由于烧了一次电源,不敢再试了。

        最后还是使用苹果Magsave2转TypeC。

        朋友们现在是用什么样的线来维修TypeC供电的笔记本呢?

网友:
SW3518S方案做的模块 兼容现在市面上所有笔记本的TypeC机型充电 且最大功率达到20V 5A 100W

网友:
买个多电压的电源,改进去一个好的电压电流检测LED屏。

网友:
确实现在大多数新笔记本都是这种接口确实需要搞一个这种转接的

网友:
自己做的!!!!!!!!!!!!1

网友:
马云家买个QC4.0的快充模块

网友:
一种是买t-c电源改电压表维修用,另一种就是模块,我发过贴的

网友:
买个typec适配器,加一个电表就行了

网友:
我修小米笔记本用的是手机的type-c原装数据线,苹果跟联想的没试过,不过我发现联想的type-c充电口针脚跟小米的针脚不一样,有可能不通用。

网友:
直接找我就行,所有65w笔记本都支持。

  我发过帖

网友:
改typec的电源用

网友A:
大家看看这个马云上卖的tpc转换器怎么样 ,我见同行用过,正想买一个。
实测这个东西可以给小米本充电。华为,联想不知道。好像联想和华为的tpc接口定义不一样。有没有大师指点一下,小米,联想,华为这三个牌子的笔记本usb-c接口定义是否一样,适配器是否通用?

网友:
这款很好用,便宜

网友:
看来又要添装备了   还没修到Type的

网友:
和你一样,血的教训

网友:
看我发的贴子吧,之前有发过的,用着还可以,苹果电脑没有试过,其他小米跟华为的都正常的,淘宝上买的,很好用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31570-1-1.html

网友:
直接用充电器就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大家看看这个马云上卖的tpc转换器怎么样 ,我见同行用过,正想买一个。
实测这个东西可以给小米本充电。华 ...

这种使用在苹果笔记本要小心哦,挨烧过T2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使用在苹果笔记本要小心哦,挨烧过T2芯片
你说的是哪一种接口烧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