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R,XS,XsMax更换电池無健康度问题

楼主(2020-08-22):
请问各位大神:
如何解决更换电池无健康度的问题,
使用潜力创新的电池修復机器複製电池资讯也没效果,
只能更换电池芯片吗???
求解!!!
芯片

网友:
网上说原装电池排线不动只换电芯

网友:
换原装排线,然后清零。

网友:
以上的型号,换完电池系统配置!

网友:
换原装排线,然后清零

网友:
没有尝试刷机吗。我遇到过问题 写完 需要刷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