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110M-S2 REV1.0 全部USB不能用

楼主(2020-08-22):
USB供电不短路,数据也不短路,就是USB不能用,所有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是全不能用的话 就是南桥了

网友:
查OC#,不能为低电平。

网友:
oc#   BIOS    PCH  干完就丢 莫得法

网友:
防静电管拆了没?

网友:
防静电管拆了没

网友:
大概率是南桥boom

网友:
什么都不用说,直接干南桥

网友:
过来学习一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ESD管试着换下,看是不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块板应该是用在保密部门的,不能U盘拷文件

网友(2020-11-28):
我有块神舟p650   三个口  一个 629 630可以用 还有个649 650 插上识别后假死 拔了又正常 第三个  有八角芯片连桥的一边638  101  差太多  插上没反应   这是桥凉了吗

网友:
直接BGA南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