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秒一个小米AIR不充电

楼主(2020-08-22):
1.下午接到一个小米笔记本,客户说机子不充电,开机看电池电量也不多,接上原装适配器,确实不充电,接上可调电源,接电大短路,但是机子没有掉电,让客户放下机子先走。
2.拆机看机器型号跟版号。

3.简单测量了下充电口附近,有电容几个电容打值002,烧机但是没有温度,断开充电口旁边的节点测量,发现是前级短。
4.手上刚好有个一样的板,屏接口跟屏都烧了,客户不修了还没拿走。对两个板的充电口打值对比,发现是充电口短路,于是找同行拿了个Type-c口进行更换。

5.更换之后接可调电源有待机,应该是好了,整个装起来开机,进系统测试充电正常,至此维修结束,附上图。

网友A:
这捡钱的活我怎么可没遇到

网友B:
这个接口好像是小米的通病,很多人说接口坏的多。

网友C:
一个宏基4710z.开不了机,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的灯就不停的闪,大神指点下

网友:
通病了  哎  type-c 不怎么样

网友:
这机器口是通病

网友:
typec 针有打结的

网友:
有料板就好弄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捡钱的活我怎么可没遇到

哈哈  运气好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接口好像是小米的通病,很多人说接口坏的多。

看论坛好多人说这是通病,这是我修到的第一个type-c接口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宏基4710z.开不了机,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的灯就不停的闪,大神指点下

充电口或者后级有短路,拉低适配器电压,所以适配器指示灯会闪烁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现在typeC的充电难得修啊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

网友D:
这种TYPEC接口怎么换哦? 没一次换好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种TYPEC接口怎么换哦? 没一次换好的

先给原来接口针脚过孔焊点加锡,用热风枪取掉接口,用吸锡枪把过孔焊盘的锡都吸干净,Type-C口有一面不过孔的焊盘,给焊盘拖锡。把新接口的针脚跟焊盘孔位对准后压实,先上锡固定大焊点再给小焊点逐个加锡焊接,所有焊点加锡完毕后再轻压住接口两边的主板,热风枪吹几秒过孔焊盘,让所有焊点都焊接紧密,包括背面的不过孔焊盘跟接口针脚焊接紧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宏基4710z.开不了机,插上充电器充电器的灯就不停的闪,大神指点下

明显短路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先给原来接口针脚过孔焊点加锡,用热风枪取掉接口,用吸锡枪把过孔焊盘的锡都吸干净,Type-C口有一面不过 ...

好的 谢谢楼主 下次碰到用这个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