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,卡一个白点

楼主(2020-08-22):
这片华硕h81m-c/b6...。拿到手的时候,首先测pcie槽的b10脚只有1.5v,果断把左下脚的tpu 3722芯片换了,恢复3.3v。还是不触发,再把io芯片6779d芯片换了,触发跑码到b2,然后就不会修了。有师傅指点下么。 。cmos那里掉了个四脚芯片,估计不重要

网友:
h81的这板搞不懂为啥设计了tpu3722这种芯片,那个掉的四脚我也不知道是啥

网友A:
原本跑码飞快到b2,刷了论坛一个bios之后,要20秒才跑到b2了,估计不是bios问题

网友B:
拆外设,声卡,网卡,com芯片,最后干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外设,声卡,网卡,com芯片,最后干桥

这太耿直了吧,一轮下来板子没修好,还浪费多少精力,我担心是tpu芯片有内置程序损坏导致的,没法验证

网友:
1 修這種小游標白點.先刷回華碩官網第一版的BIOS,可排除ME問題
2.若第一版可進BIOS但是抓不到HDD,即可判斷H81橋不良.

网友:
网卡 IO 和IO通桥的4根信号线  就这几个问题  我今天刚修好一片

网友:
现在台板,说真的无动力,接到一手货还能看下,要是2,3手就直接丢了

网友:
这行现在不容易

网友:
基本桥挂了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华硕的是换IO解决的,现在还有一个板子也是和你这个故障一样,手里一直没有io就没有换。你修好后,告知一下。假如我的换上去还是不行,就采取你的方法。当然我的修好了,也会告诉你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本跑码飞快到b2,刷了论坛一个bios之后,要20秒才跑到b2了,估计不是bios问题

备份BIOS都亮机慢是ME问题,去官网下就OK了

网友:
3VSB好像不是tpu 3722控制的吧,应该是io芯片6779d控制的吧。

网友:
这是华硕的主板吗  我以前也遇到过 放弃了

网友C:
先再换个IO试一下,然后再查IO周边,串口,到桥的的数据线。或者底下挂的有什么芯片都排除一下。

网友:
对了,有些是BIOS问题,也可以先刷个BIO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再换个IO试一下,然后再查IO周边,串口,到桥的的数据线。或者底下挂的有什么芯片都排除一下。

还有我刚开始是被这个故障坑了好几次,都以为修不了是桥的问题,后来自己参考华硕A58才琢磨出来的。所以说话有点气,说华硕是傻吊,华硕粉不要介意。纯粹说的气话。没有实质含义。

网友:
大修不划算了吧

网友:
一般是网卡

网友:
直接干南桥吧

网友:
网卡芯片有个信号通过电阻直连桥,我修过一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