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各位师傅联想i58250U进PE看不见固态硬盘

楼主(2020-08-22):
各位师傅联想i58250U进PE看不见固态硬盘

网友:
用PG重新分区!!!!!!!

网友:
用WIN10 PE一般都能看见,然后用DISKGEN分区(U盘启动工具自带)

网友:
用win8PE进也格式化不了,格式化之后保存不了

网友:
怎么都格式不了

网友:
你的PE。版本太老了吧?

网友:
换了几种的

网友:
应该是固态硬盘坏了。换个硬盘试试。

网友:
要么pe有问题要么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没有驱动  没有驱动

网友A:
PE没有这个硬盘驱动,新款的NVME硬盘,好多PE下都读取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E没有这个硬盘驱动,新款的NVME硬盘,好多PE下都读取不到

改硬盘模式就行了,RID肯定读不到.AICH没有读不到的.

网友(2020-09-30):
如果系统里面能认的到,一般是PE不行,如果系统和BIOS里面都没有,可能是用错了固态,NVME或普通协议的要区分。

网友:
换U盘 换最新的PE  而且要WIN10P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