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问下,笔记本主板维修示波器有必要买吗?

楼主(2020-08-22):
我想问下,笔记本主板维修示波器有必要买吗?

网友:
最好备个

网友:
必须的,没示波器根本修不了笔记本主板

网友:
借个楼问下 ,显微镜也必须买吗

网友:
没有示波器,我都是瞎修的

网友:
精修需要,批量流水不需要,你买了后会发现用得也不多,一个万用表足够

网友:
还是有比较好。

网友:
这个等买了后就知道结果了

网友:
上次修了一个pwm供电的问题,因为有了示波器能快速准确的找出问题出在哪里 你没有示波器的话 修复一些pwm电路花费的时间相对能长一些。

网友:
喜欢这一行,相信自己能做好,能做下去就买,
显微镜就不必了,5倍左右的放大镜还是可以买个适合自己用的

网友A:
看各人需要呗    有的话PWM之类的问题修起来很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各人需要呗    有的话PWM之类的问题修起来很快

求指导  示波器怎样在PWM中使用  谢谢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