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xs max 充电一晚后第二天不开机

楼主(2020-08-23):
iphone xs max 充电一晚后第二天无法开机,连电脑无反应。起初以为充电部分有原件短路,但是拆机以后单板加电不漏电,按开机键有电流跳变,大概70ma-140ma-200ma-然后会直接跳到大概420ma再回落到大概170ma之后就归零了,再开机又是一样的现象。测了半天电源管理芯片出来的各路buck,ldo电压基本都正常,硬盘的电压也有。感觉还是像在哪过流保护了,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有啥检测建议,该着重查哪部分。新手现在迷茫了

网友A:
先修联机,测USB管,充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修联机,测USB管,充电芯片

充电换过了,现在虽然不开机但是插上线会有1A的充电电流。又仔细测了下找到pp0v6_vddql_s1这路供电阻值偏低,难道是cpu上盖挂了不成?

网友:
上盖可能性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