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冠捷]
AOC AG272FCX短路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08-23):
插上电源适配器,适配器过流啸叫,只有拆机检测。此机是超薄无边框的,且后盖除了固定升降底座的4颗螺丝外再无一颗螺丝钉,拆卸有点费劲,网上搜不到拆机资料,研究了一阵才发现,先把上面撬开,再把底面的两角撬开,然后把屏幕向上面方向,外壳向下面方向拉,就分离开了,因为下面的卡扣太深了,撬棒插入过深容易把屏幕弄坏。用了10多年的一只数字表显示不全功成身退了,刚花20元买的一只新表正好派上用场。凭经验判断,这种大短一般就是某个供电上面的滤波电容断路,由于没有电路图,便挨个把短路部分相连的小电容脱离开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当拆掉USB板供电部分时,短路消失了,万用表检测其中一支电容确实短路了,阻值1.3欧(万用表本身直接短接是0.8欧,我用的200欧那个档位,没有用蜂呜器要叫的直通档,为了省电

,还有一个我习惯了用烙铁+万用表修板子,850是电烙铁解决不了的才使用,所以焊接得有点难看,大家别笑话哈,将就看一下)。末了奉上图片。

网友(2020-12-23):
顺便拷个数据出来就完美了

网友A:
这个修好能收多少米

网友(2021-02-11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修好能收多少米

收了红黑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