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 iOS12 不能激活

楼主(2020-08-23):
之前一直正常使用 功能正常,就是还原之后 出现无法激活,到底怎么回事呀,搞不懂

网友:
NFC芯片可以单独更换吗 拆机的芯片

网友:
你这种抹除的 换了需要重新刷机

网友:
重新刷机可以激活吗

网友:
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情况 告诉一下谢谢

网友:
在这里 没有人会免费告诉你如何有一点点价值的技术,深刻体会到了 分享技术一般都是小白

网友:
问题我自己找到了,iOS12 抹除需要验证NFC ,NFC电路有问题,芯片可以单独更换,

网友:
NFC 断线。摔的!

网友:
中层接触开路一般是上层掉点

网友:
谢谢大家 自己问题找到了,

网友A:
没有免费
的午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免费
的午餐

高手一般都没有时间玩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