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708有背光无字

楼主(2020-08-23):
A1708开机有背光,拔掉电池和硬盘还是有背光无字,那个兄弟遇到过、
大小写键也有反应,按OPTION键也没有反应

网友A:
这情况是屏坏了,换吧!

网友B:
外接下看看,屏的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下看看,屏的可能性大。

外接正常,屏上供电大概测了下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情况是屏坏了,换吧!

不能确定屏坏,不敢拆,怕问题扩大,打算发个屏换上去试

网友:
先刷BIOS搞起

网友:
外接正常,屏上供电大概测了下有

网友:
应该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系统坏或硬盘坏

网友C:
应该是屏坏了,能听到系统声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屏坏了,能听到系统声音

修好了没,确定是屏幕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