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09911-1m V460无待机维修

楼主(2020-08-23):
型号:V460 I3 380独显
板号:LA46 MB DIS(纬创资通)
故障现象:插上适配器无待机电流,按下开关不通电!
故障分析:针对I3 380的设计来判断,待机时无电流也是正常的,但触发无任何反应,即没亮灯指示!说明前面没有起来:
解决过程:首先查保护隔离电路:如图1:

从适配器接口4 5 6脚出来一路经过滤波电容、防静电二极管,到达带有体二极客的场效应管U50的S极,然后从D极输出20V电压,实测D极为19.36V;由此说明公共点AD+正常!
由图2可得知:

然后AD+再过U47、R407产生DCBATOUT ,最后过U49产生BT+,实测DCBATOUT为19.36V,BT+为0.45V;
图3:

   DCBATOUT做为待机芯片TPS51123的主供电,由此芯片产生3D3V_AUX_S5、5V_AUX_S5、5V_PWR、3D3V_PWR四个电压,前两个是待机便有,而后两个是触发后才有;实测TPS51123的主供电VIN有19.36V,EN0有5.06V,VREF为0.98V、VREG3有3.3V,VREG5有5V,ENC为0V、5V_PWR与3D3V_PWR没出来!
在这里要说明下,ENC为5V_PWR、3D3V_PWR此两个电压的开启控制信号脚,应该为高电平!而实测确为低电平,查其来源:如图4:

实测S5_ENABLE输出电压为0V,那它为什么没有电压呢?查EC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;供电正常、复位也正常,唯独测不到时钟,如图5:

此板的EC虽然画有时钟,却没有用料,集成在EC内部,即此NPCE781为内部带有资料的EC;由图可知与BIOS结合后方正常输出,只要那其中任何一方不正常都会倒至出现问题!换EC、刷BIOS后OK

网友:
这种EC得从料板上拆啊,新买还不能用。

网友:
汗 楼主发的图片怎么这么小都看不清楚

网友(2022-08-31):
发的图纸太小,看不清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