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hinkpad T400 开机 八声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

楼主(2020-08-23):
thinkpad T400 开机 八声报警 滴 滴滴滴 滴滴滴 滴
请指教是哪里断线了。请大家不吝指教

网友(点评):
报警就是那里断线 ……先拆机简单排查下 不一定是断线引起的

网友A:
T400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400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   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插内存也是这样

网友B:
应该是键盘吧,拔掉键盘试试

网友C:
显卡坏了,加焊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坏了,加焊一下

排除显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键盘吧,拔掉键盘试试

键盘排除了

网友:
应该是外设的问题

网友:
EC第139,126,125,101脚

网友(2024-02-11):
大咖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