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,p型mos管没电的时候就是导通的吗?

楼主(2020-08-23):
小于4.5就开始导通吗,电压为0就完全导通?
那我测这个电感短路是测不出来的是吧
window

网友:
gs 指的是G 极与S极 之间的压差。电路图中不是P沟道场管。

网友:
管子中有个二极管 允许小电流通过

网友:
目前cpu电路 四代以上Intel 测对地阻值 都偏低 测不出短路不短路 显卡也是一样 不能通过电感对地阻值都趋近于0来判断cpu或显卡芯片的好坏

网友:
我还一直以为这个低电平导通是电压为零就开始导通呢。。是负电压才开始导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