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

楼主(2020-08-23):
明伟的s350-27,照着教程改完可调之后,空载调电压的时候保险炸了,换了两个新的开关管,没有输出。大电容两端有160多v电压,494芯片单独给的供电,本人小白,只会简单测量,求大神给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

网友:
真心求助,大佬们给看看,自己研究好几天,也没整明白

网友A:
两个大电容各有155V对的啊,功率管炸,查功率管B极的元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大电容各有155V对的啊,功率管炸,查功率管B极的元件。

B极元件,ok我查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两个大电容各有155V对的啊,功率管炸,查功率管B极的元件。

好像电源不起振师傅

网友A:
查494的典型工作电压条件,比如VCC是否满足,这种带推动变压器隔离的电源一般很难烧坏到推动变压器之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494的典型工作电压条件,比如VCC是否满足,这种带推动变压器隔离的电源一般很难烧坏到推动变压器之前。

工作电压有

网友:
开关管又击穿了,坏了8个了,还剩两个,求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我看你先不要装开关管了,把大电容和肖特基也拆出来测一下。没留意照片,二次测电容都哪去了?开机爆管需要全面系统的排查。

网友:
没查出问题前试机,最好接个60W灯泡,先保证不烧管。核对一下改造的电路看看有没问题,对不对

网友C:
配的12V辅助电源先断开单独试一下12V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配的12V辅助电源先断开单独试一下12V正常不正常

494芯片是单独供的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我看你先不要装开关管了,把大电容和肖特基也拆出来测一下。没留意照片,二次测电容都哪去了?开机爆管需要全面系统的排查。

输出电容,用线单独接的一个耐压值更高的

网友D:
炸管就是 ic给 管的波形有问题  有示波器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像电源不起振师傅

我帮忙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炸管就是 ic给 管的波形有问题  有示波器没

示波器没有那么高级的设备

网友:
师傅帮忙给看看分析分析什么问题

网友E:
查查快回复二极管

网友:
示波器看死区时间

网友F:
这种电路修太多了。与电脑的ATX电源电路是一样的也是用的半桥电路加494芯片。与7500一样的

网友:
炸管是炸一个还是两个,如是炸一个那就是驱动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查快回复二极管

快恢复二极管换了好的了

网友:
咱没有那么高级的玩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电路修太多了。与电脑的ATX电源电路是一样的也是用的半桥电路加494芯片。与7500一样的

我怎么修也修不好

网友:
明显没有接对线啊。12和15脚的你接到电位器了吗?

网友:
黑色的飞线确定对吗?教程好像不需要吧

网友G:
辅助电源的输入两根线,明显接错。再去看教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辅助电源的输入两根线,明显接错。再去看教程。

我知道接交流220v或者直流300v都可以

网友(2020-09-30):
检查下推动小变压器旁边的小推动对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