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0一波三折维修

楼主(2020-08-23):
机器型号:E40-Intel独显
故障:开机电流0.9A左右掉电
拆机裸板测试,故障依旧,判断故障为主板缺电压或者某个电压异常。先打电感对地阻值,都正常,3V和5V待机也正常,开机瞬间测得,PL17没有电压,CPU电压已经有了,看来故障在显卡供电。
维修过程:
第一波: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应该是芯片或者上下管有问题,当测到PF7时,一端有19V,另一端为0V,发现问题后,打了下保险后端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更换了保险,开机电流跳变。如果大家以为捡钱了,那就错了,这才是第一波。电流跳变几下后直接大电流。
第二波:没换保险之前没有大电流的情况,应该是显卡供电造成的大电流,之前已经测过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了,怎么会大电流呢?当开机时测得显卡供电高达2.5V左右,然后就大电流保护关机了。看来是显卡供电太高造成的,下面就继续维修显卡供电。
1、打开鑫智造软件,(还别说,这个软件很好用)找到图纸后,居然还有点位,太爽了,这机器保证可以修好,更爽的是我还有这个料板,一模一样,传说的口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
2、看图 显卡供电芯片为PU4,测得供电和EN都正常的情况下,直接从料板上拆个PU4过来换上,测试电压0.9V正常,接屏测试显示正常,还好2.5V的电压没有把显卡烧挂,心中万幸。

3、把机器装好后,开机直接报错1082,拆了无线网卡依然报错,也进不了BIOS,看论坛说是程序问题,也有说进BIOS按F9恢复最佳值就好了,我手上正好有这个网卡,拆下来换上还是不行。看来还有第三波了。
第三波:报错1082维修,换过网卡了还不行,看来程序的问题无疑,论坛下到程序,说只刷EC的就行,那就直接刷了EC程序,第一个刷了不开机,又下了个才刷好,开机正常。
总结,一个机器居然同时出现这么多故障,我们还是要耐心的解决。只要按步骤来,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觉得有用,麻烦加个精。

网友:
响声不太好搞,之前也碰到过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其实还有一波没写,进系统蓝屏,这个问题太简单了,直接做系统就OK了,这个机器就是问题多。技术一般

网友:
论技术我很佩服

网友(点评):
技术可以慢慢积累,这行没有头,活到老,学到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