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断针补一根

楼主(2020-08-23):
380度风枪干上去,竟然还可以用!

网友:
一烙铁
就搞定了

网友:
现在电脑维修太不容易了

网友:
费眼,针脚是真的不好修复。

网友:
十年前干过不少,就是一烙铁的事情,的确相当费眼,现在年纪大了,应该干不来了。

网友:
大师神勇呀。

网友A:
一烙铁搞定。EASY。

网友B:
    边上断针还点,中间断就麻烦

网友:
搞过,搞好了。眼瞎了,

完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边上断针还点,中间断就麻烦

一般也先断边上,因为中间不容易伤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烙铁搞定。EASY。

一锤子搞定,换!

网友:
现在有显微镜了,用着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这真要显微镜才好搞,看久了眼晕还流泪

网友:
现在修电脑,显微镜都用上了

真心不容易!

网友:
这玩意简单    牙膏的底座断针就不好弄了

网友:
镊子夹住用一洛铁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