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-70 on/off被拉低

楼主(2020-08-23):
接修一台G50-70,客户说放了一个半月不开机,留机。。。 去掉主板电池,通电亮机掉电,遂测开关接口on/offbtn#为0.29v,此信号查图纸直通ec-it8586e,本以为换ec就会好,结果一样没变化,图纸上周边的电容没有上,主板上也是没上,换R114-100k上拉无变化,决定翘脚/切线检测,R114下切线发现,到ec端3.3v正常,到开关端0.29V,对地值2263,直接板层微短了,直接两头切断飞线搞定,原理图跟飞好图自己看吧!

网友:
多谢分享   这机器坏的老多了

网友:
厉害了,这都割线  修好了

网友:
楼主脑子好使

网友A:
我觉得换D15会好,修过N多台了,一开始都是怀疑板层,最后都是换D15解决的。

网友:
还没有修过这种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换D15会好,修过N多台了,一开始都是怀疑板层,最后都是换D15解决的。

拆了d15一样拉低

网友:
其实就是j5那个开机测脚那里脏了,然后有了阻值,拉低了开机脚,用刀片刮下洗干净就行了

网友:
这种情况确实是还蛮多见的

网友:
换D15,修了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