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战神Z7-CT5NA不触发经典过程

楼主(2020-08-23):
机型:神舟战神Z7-CT5NA

板号:6-71-NH500-D02B 蓝天代工

故障现象:不触发   待机0.137 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,任何指示灯都不亮

维修过程:拆机目测无任何明显故障  测公共点19V有,测3V5V无,用示波器打瞬间有输出,测电感PL21对地23,短路造成的3V5V保护。

               这种情况根据经验一般都是桥或者是EC的短路造成的,为了进一步确定故障,拆掉PQ35强行开启3V5V待机,结果桥发热,于是定配件换桥。

配件到了拆桥上电发现电流上到了0.0224A,心中一阵窃喜。

装上桥之后开机电流上到0.065不动了 ,*******!!!

无奈从头测量条件--这机器喜欢3V待机电感短路。检测后发现待机供电电感阻值140多欧姆,正常。通电发现3.3V待机供电已经产生。
  蓝天代工的主板开关电路上有个小8脚芯片P2808B是个通病

经常引起各种开关机不正常的病。先看看有没有坏吧。打开图纸 测得3脚19V,6脚3.3V,按开关3脚和6脚都有跳变。这一处是正常。

再查EC的工作条件,IT8587E,这个EC内部集成时钟和开机程序。测得AVCC、VCC 、EC_WRESET#、LID_SW、 AC_IN#都正常。按下开关,PM_PWRBTN#3.3V,跳变。查得RSMRST#也为高电平。

测南桥工作条件,测得南桥的vccRTC、RTCX时钟、RTCRST#、SRTCRST#、INTRUDER#、INTVRMEN电压波形都正常,触发后测SUSB,SUSC均为低电平。

断定问题还是在PCH上,于是再次上BGA加焊。

短接PU4第6脚,正常触发,亮机!

看帖的老铁加个分 ,谢谢!

网友(点评):
BP2808B0不是 BP2808B 少一个数字 天差地别

网友A:
这个换桥害的合成BIOS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换桥害的合成BIOS吧

还没 ,BIOS没动,亮机也挺快。

网友B:
老哥你BGA 水平不行呀

网友:
老哥厉害,思路清晰,学习了

网友C:
请问 你是把第六脚短接到哪里了?

网友:
这机器换桥不刷BIOS会半小时掉电

网友:
老铁厉害呀,学习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你是把第六脚短接到哪里了?

直接去掉PQ35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你BGA 水平不行呀

除胶的时候旁边有点胶没有完全刮干净,导致芯片没有完全落下去,也是惭愧!

网友:
前两天修了一个,也是桥请问你的南桥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去掉PQ35就可以了

是Q35吧?加焊桥好了后,Q35还原了吗?还要强制导通,不受控?

网友:
还有你的电流表好牛逼呀,5位数的,电流0.0224A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 你是把第六脚短接到哪里了?

应该是和地短接下,模拟开关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article-29627-1.html 有点神似

这都被你发现了

网友:
电感怎会短路,不是断路吗?电容才会短路啊!不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