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华擎主板z370m pro4点位图,掉件了

楼主(2020-08-23):
红色圈内掉件了

网友:
有现货的帮我看下是什么件,万分感谢

网友A:
这种比较新款的主板,有点难度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比较新款的主板,有点难度,

如果手上有一片的话,就可以测量 一下。

网友:
能帮忙测下BIOS芯片右上1.2脚连接到哪里,收到一块掉焊盘的主板

网友(2020-10-05)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