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1466 macbookair2017 不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20-08-23):
前几天接到一个苹果本。
型号:苹果 1466 macbookair2017
不开机不显示,主供电上一只11v62uf电容短路,发热严重,烫手得很,烧鸡大法烧出来的。

主供电:PPBUS_G3H  用万用表蜂鸣档实测 主供电相连了25只11v 62uf钽电容,因为手中没有料板,客户要得急,拆了不装。25个去掉一个,应该没问题吧。
此电容丝印 nef av7
实际型号:TEPSLB21A626MHF8R

网友A:
保险没坏么,我碰到的保险都坏了

网友B:
公共点一般拆一个没事的  你不是没有么 还特地去买一个电容么

网友:
不装就行

网友:
从来不装

网友C:
1466  机子差的很啊

网友:
没问题拆过没装,没有出现返修

网友:
少一个一般 也没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通病了,遇到过

网友D:
缺一个? 你想多了   你拆十个也不会有影响    实测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险没坏么,我碰到的保险都坏了

没坏 ,就坏了一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466  机子差的很啊

是的,才3年,17年的机子,就出问题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缺一个? 你想多了   你拆十个也不会有影响    实测没有问题

恩,小白没有经验
要是只有3,5个,我肯定要想法找个补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公共点一般拆一个没事的  你不是没有么 还特地去买一个电容么

就是,就是,我有料都是尽量原拆原补 :)

网友:
不装一个没问题

网友:
不装也问题不大的

网友:
供电电容无所谓

网友(2020-11-17):
滤波的吧,直接代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