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85M-F需跳线才能显示

楼主(2020-08-23):
同行拿来主机,描述说有时显示,有时不显,好吧!留下各种基础测试,显示后会无法关机,锁定主板,拆机,无法关机第一想到就刷BIOS,刷了三四个不行,好吧老实一点测吧,不显示的时候CPU电压没有,查开启果然没有。

然后查到pr401由1.05me上拉。量了一下一端1.05v正常,另一端0v,量阻值正常也没短路,直接把pq801拆了,CPU供电出来了。
   然后显示了,关机后又不显示,测试后发现,只要跳线后就能开机显示,一直在小电池这边折腾差不多3个小时,各种量,都没问题,电池座也换了,晶振也测了没问题,最后再把bios刷了一下,居然好了,这给气的,虽然是小问题,但是有时候能整死人,避免大家走弯路,哈哈,大家给加点分!最后附上bios改好me的!
感谢观看!

B85M-F-2604 new me.bin

网友:
BIOS 坏 应该可以按开机键关机  软关机不正常有可能

网友:
原来这样的啊

网友A:
之前的BIOS都不对. 最好刷好的是什么版本的?

网友:
刷好的是什么版本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的BIOS都不对. 最好刷好的是什么版本的?

我发出来了

网友:
会误导其他小朋友的。

网友:
华硕板CPU上面的那些芝麻管,修过的人都知道,要感谢华硕

网友:
806也要拆呀,哪里用什么跳线

网友:
bios应该先刷吧

网友:
你开始不是刷了三四个吗?

网友:
逻辑思维还可以

网友:
1.05me可以链接到桥供电看看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学习收藏了